lg e2242cA 显示器 灰屏

楼主(2017-12-24):
lg e2242cA 显示器 灰屏

开机  白屏  偏灰
屏幕上的  高压   负压 都有   没有 LOGO

屏:LGM215AP01

网友:
逻辑板电压都有,基本屏挂了,,,

网友:
把原程序  重新 刷了    又正常了    但 第二天   又是这样了

网友:
换驱动板试一下,不行是屏坏了

网友:
直接换驱动板,省事省力。干净利索

网友:
电压都有,基本屏挂重新 刷了    又正常了    但 第二天   又是这样了

网友:
谢谢 各位

已经修好了

换了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