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高压板输出的线代表有几根灯管啊

楼主(2017-12-24):
各位师傅们,这个高压板输出的线,代表几根灯管啊。一根线一个灯管还是两根线一个灯管啊,还是四根线去往一根灯管。为什么颜色都不一样呢。交流电不是不分正负的吗,为什么插反了还插不上去

网友:
一个头一根线  4根吧

网友:
两根线一根灯管,你那里是四根灯管的,,,是不分正负的

网友:
随便插,一条一根灯管。。。。。。。。。。。。

网友:
你这款是四灯的,如果有一根坏了就亮一下就灭了,如果有坏的就改LED.

网友:
四根灯管,一条一根,灯管不分正负,只要接口接对就能点亮

网友:
一个插头是一个灯管,总共是四根灯管。

网友:
四根灯管。。。。。。。。。。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