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驱动板子,怎么看程序是外挂的还是内置的。

楼主(2017-12-24):
显示器驱动板子,怎么看程序是内置的还是外挂的。这个驱动板程序是哪个芯片啊

网友:
有外挂rom芯片的就是外挂,如果没有就是内置...

网友:
看8脚,是不是25芯片……………………………………

网友:
楼主图片不清楚呀,外挂的多小8脚芯片25系列的就是。

网友:
是的啊!25芯片就是!!!!!!!!!!!!!!!!!!

网友:
这种驱动板BIOS集成在主芯片内部,不行只能在线刷,或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