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5系列主板时序总结

楼主(2017-12-24):
一.名词解释
MCH:表北桥      ICH:表南桥    PCH:表单桥    NB:北桥   SB:南桥  G3:硬关机
     S5:软关机       S4:休眠       S3:睡眠          S0:正常工作
二.工作流程
     1.VCCRTC    2.RTCRST#  (ICH8以后增加SRTCRST#第二个实时时钟复位信号此信号不经过跳线帽)
3.32.768KHZ晶振通过PCH给的供电起震产生基准频率给PCH。
4.产生VCCSUS待机供电VCCSUS3_3和V5REF这些都是5VSB提供和转换形成。
5.RSMRST#产生就表示待机电源好了一般I/O发给桥3.3v的电压或者通过电阻直接上拉。
6.以上完成后触发开机针产生PWRBTN#信号此信号是开机信号一般是IO发给桥表请开机吧接着桥开始发出SLP_S5#此信号一般不用多数是MSI和技嘉主板开启内存双路供电的然后在发出SLP_S4#一般开启内存供电接着SLP_S3#由桥发给IO表示让IO拉低绿线某些主板还会有SLP_M#信号用来开启VCCME电压如果支持AMT功能的板SLP_M#就会在开关前出来不支持的话与SLP_S3#同步(从SLP_S5#到SLP_M#或SLP_S3#都是3.3V高电平)
7.VCCME:ME供由S电支持AMTLP_M#开启不支持AMT功能次供电采用桥主供电VCC1_05_ME这个就是VCC1_05_PCH电压产生。
8.VCCDIMM:内存主供电DDR31.5V
9.VCC:桥供电总线供电桥供电有俩一个是1.05V的VCC1_05_PCH和一个1.8V的锁相环供电也叫VCC1_8_PCH,然后产生前段总线供电VTT_CPU次供电5系列以后大部分提供给CPU因为CPU继承了北桥大部分功能因为都是PCH(单桥)了,总线供电完成后CPU发出GFX_EN开启VAXG(集显供电)
10.VCC_CPU:cpu核心电压产生。
11.接着电源管理芯片发给桥一个叫做SYS_PWOK的电源好信号,也就是VRMPWRGD3.3V
12.然后主板电源口的PG脚经过转换产生一个3.3V的PWOK信号发给了桥。
13.MEPWROK:ME供电电压好信号由ME供电转换得到并发给桥如果不支持AMT功能与PWOK同路采用PWROK信号。
14.OUTPUT  CLOCKS:时钟输出桥内部时钟电路输出各路时钟信号并且桥给自身发送一个33M时钟信号叫做PCICLK_FB。
15.PROCPWRGD:桥发给CPU的电源好信号1.05v
16.DRAMPWROK:桥发给CPU内部内存模块的电源好信号表内存供电正常1.05V此信号异常会导致不过内存或无内存复位。
17.PLTRST#:桥发出平台复位复位IO并通过分压或转换为CPURST#复位CPU三极管 电阻分压 门电路
18.PCIRST#:桥发出给PCI插槽3.3V复位信号。

网友A:
本人很缺金币和下载分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在下感激不尽拜托各位了

H5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人很缺金币和下载分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在下感激不尽拜托各位了

赚 几个分 不容易哦,小伙子  给你加 10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赚 几个分 不容易哦,小伙子  给你加 10分

非常感谢能给我加分在这里我想说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