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1,版号LMQ-1 MB 1298-2

楼主(2017-12-24):
= 客户拿来!开机电流跑到0.3反复重启!把纽扣电池放电后。电流跑到0.4这样,不重启啦!差不多到1分钟这样就掉电!BIOS不知道刷了多少次啦!我自已都记不清楚啦!刷电流还是一样。风枪加热过CPU,有哪位高手修好的。请给小弟指点一二!

网友:
以前 修过  一台  是 内存条坏,, 不过内存

网友:
这种板一体CPU坏的多...修起来成本高

网友:
板载U的 CPU损坏的成分很高  维修成本比较高

网友:
内存也是集成的吗?那就要考虑内存了。

网友:
CPU问题,应该会是这个机器的通病,加焊下CPU应该能好,要么是什么外设有问题都排除下

网友:
有没有电路图嘛,先跑跑看时序到哪里了,前段时间搞了一台连桥都没有的,全部usb不能用,查图纸cpu问题

网友:
板载内存坏了,难点在于你如何去定位是哪一颗出现了问题,而且八颗内存颗粒全部灌黑胶

网友:
这种机器通病了,修不好的换主板吧。

网友:
这种一般没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