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图码投影机显示风扇锁定故障维修

楼主(2017-12-24):
             奥图码投影机显示风扇锁定然后关机故障相信很多人都遇到过了,也有的高手修好了,但都不肯说怎么修,今天,我来说你们听怎么修吧。。
              首先,原机风扇是这样的,你找售后维修是要600块钱的:

         故障原因嘛,就是风扇出问题了,有的会响了,有的不会响能转但也不能用了,都是风扇转速检测电路出问题了。
        然后呢,去某宝买一个一样型号的,20来块钱:

             但是,装上以后你会发现故障一样,还是显示风扇锁定,现在我们来改一个电阻,风扇上面的一个电阻,马上就好了。。如下图:

           剪开风扇这个部分,只要把J2位置的电阻拆下来装到J1位置就OK了。。。

              简单不简单?复杂不复杂?资源就要共享,那些说要多少百块钱修好的留个QQ号收费的说发过去维修的高手们。。你们好狠。。。

网友:
论坛里就是要你这种无私的人

网友A:
论坛就要你这种骗分的人,不然要绕多少弯路!

网友:
感谢楼主,愿意共享,必须加分!请问原理是什么?

网友(点评):
风扇检测输出有两种方式,换电阻用另一种就行了,奥图妈投影主板用其中一种罢了。

网友:
楼主才是高手啊,无私的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就要你这种骗分的人,不然要绕多少弯路!

你这是又想要吃水饺了吧?????

网友:
可以吧,什么时候给我呢?可以吧,什么时候给我呢?

网友:
这事你公布出来了,一直很高兴接这样机器的,以后可能没了

网友:
真是活雷锋啊,这样才能共同进步

网友:
对此我只能说好人一生平安,感谢有你。

网友B(2021-05-21):
小风扇坏了,也是这样处理吗?

网友B(2022-07-29):
我的两个风扇一大一小都换了还是一样显示风扇锁定之后就关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