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1报警2声或4声案例

楼主(2017-12-25):
                本人自己所用的笔记本就是E431,想不到竟然接到一台E431的。
                这台E431开机1A左右头就会卡死报警两声,因为自己也是用的E431,所以知道E431摘了内存再0.8A左右,1A左右应该是亮机的,认真盯着屏幕看了下,确实是出logo了(其实这台本还暗屏没背光),不过出完不显报警2声(当时心想会不会已经显示错误代码了只是暗屏看不清,在灯光下眼都要看瞎了,确实是不显),简单搜了下论坛有说显卡的,又说BIOS的。
                没办法一步步来,显卡简单吹了一下,老样子,BIOS刷了一下,变成了又是2声有时4声,都排除。没办法,看来不是捡漏,开始一步步来。
               测了一下屏的工作条件,都满足,没有论坛有个贴子说的屏条件不满足报警的(感觉有点不靠谱)。接下来测EDID
               不接屏

                接屏

         那都正常,接下来LVDS
         什么都没有,抖了一下后只有一条直线
         看来是没LVDS,仔细想了一下,显卡我都吹过了,还是老样子啊,翻了一下图纸

        E431的LVDS,屏接口是连桥的,风枪赶紧吹了下桥,再开机,这下只有一声报警了,仔细盯着屏一看,原来是显示了,时间报错,暗屏看不清

再测LVDS的时候已经波形一直在抖动(示波器不怎么行,500mv的时候不好抓信号,只能看一下波形)
      总结是,桥不发出LVDS,所以不显报警,暗屏只是增加了维修难度
       希望论坛有好多介绍通病的帖子在发表的时候能尽可能详细的说一下,通病的原因,而不是只是说要换那个位置的的电阻,有好多时候看得人都是一头雾水

 会员6692492元2022-9-23 15:35

网友:
         是  桥虚焊?

网友:
这个确实是看着头疼 不过经过楼主的分析 我们得出的结论 什么事都要认真分析

网友:
这个是小桥的那个吗,貌似打了黑胶的吧

网友:
一个很好的案列,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和我的一样一样的    我当时买的时候信心满满的   现在不怎么用 了   偶尔用一下

网友A:
接屏的情况下,LVDS才有数据交换吧?如是档接屏,应到屏这里的话,就该是有EDID的抓屏动作.

网友B:
楼主最终是要说这个机器到底是桥的问题还是暗屏的问题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接屏的情况下,LVDS才有数据交换吧?如是档接屏,应到屏这里的话,就该是有EDID的抓屏动作.

不装屏也有至少一组EDID,LVDS的波形你有截图吗

网友:
很好的案例帖,我曾经也研究过类似的EDID,发过贴,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

网友D:
你的意思到底是桥还是暗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装屏也有至少一组EDID,LVDS的波形你有截图吗

没有,我那示波器也是垃圾的.EDID只能说明有抓屏的动作,深层次的,我没有研究过.只把这个做一个判断手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意思到底是桥还是暗屏的问题?

桥是报警,笔记本屏也暗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终是要说这个机器到底是桥的问题还是暗屏的问题呢?

桥啊,暗屏只是增加了维修难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装屏也有至少一组EDID,LVDS的波形你有截图吗

没有,这示波器500mv的时候自己自动触发,抓不了,只能自己看波形抖动判断正在数据交换

网友:
偻起袖子  给PCH 干一炮 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这示波器500mv的时候自己自动触发,抓不了,只能自己看波形抖动判断正在数据交换

店里没有,我就自己买,因为我觉得时间比金钱更重要

网友:
可以自己买个好点的示波器,资金充足就买4000多的泰克,不是很充足,就买个1650左右的普源DS1102E

网友:
          南桥 南桥 南桥吗》??

网友:
示波器就是好用可惜          我不会用

网友:
这个桥就是爱坏 有黑胶不好换

网友:
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呢~!两声好像是内存

网友:
接屏的情况下,LVDS才有数据交换吧

网友:
都是高手啊,努力学习中。。。。

网友:
E431是三代的吧 三代的LVDS本来就是在桥里面的啊 显卡坏了也能亮机的啊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不至于盲目了

网友:
楼主吹桥一般用多少度吹啊,我吹桥就炸

网友:
抓波的高手..............................

网友:
E431的通病多啊……真是做工垃圾啊!!!!

网友:
sb问题吗?楼主说清楚啊。。。。。

网友:
楼主分析的分成透彻,学习了。好帖子。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技术很好,谢谢!

网友:
所以这个问题是桥虚焊加暗屏?

网友:
这个帖子对新手有教育意义一,不错

网友:
来自: 甘肃
这个桥应该是灌胶的吧,维修难度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