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 A1466 不充电 820-00165-A

楼主(2017-12-25):
    apple A1466 认到电池不充电 820-00165-A  用电池也是不开机,开机后电池显示17%电源已接通,未充电,原故障是不开机,发现是3V 5V 的的滤波电容短路,还有公共点的保险烧了,换后可以开机但是不充电,换过充电芯片,和EC,应该还是保隔有问题,但苹果很少修,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
你这个维修也太草率了,为什么修好了就要换6259和SMC ? 修过很多mac机器  公共端短路烧保险的话 90%是电池坏了。修好换个电池一般就可以了。

网友A:
测量一下 ISL6259  17-18针  R7151 R715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 ISL6259  17-18针  R7151 R7152

有8.62V算正常吗

网友:
A1466笔记本  主供电 8.5V 算正常

网友:
充电电路重点。苹果机器氧化比较高,仔细检查下

网友B:
为什么不换电池测试?17%的电量是虚的,这种情况 你断开电源 机器就马上关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换电池测试?17%的电量是虚的,这种情况 你断开电源 机器就马上关机了。

是的,拔掉就断了

网友:
我有一个1465进水的有显示 无背光怎么也修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