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上的晶振

楼主(2017-12-25):
新手求教,笔记本主板上的晶振分为几种?我知道有时钟晶振,实时晶振,网卡晶振,声卡晶振,还有其他吗?一种晶振在一块主板上有几个?还是只有一个?比如实时晶振。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实时时钟晶振只有一个,网卡晶振一个,各种主板不一样。

网友:
常见的每个功能的晶振就一种 就是说 一般不会出现两个网卡晶振。至于一个主板有几个晶振这个你可以看下板子。  这些常识多看看多查查明白了

网友:
谢谢高手,笔记本主板上,标了Y开头的应该就是晶振吧,但是我看到了不只四个,大概有八九个?那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