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D2V 2.0 DOS下USB键盘不动用

楼主(2017-12-25):
   技嘉B85M-D2V 2.0 DOS下USB键盘不能用(在选择菜单时不能用)刚启动选择U盘是可以用的,有没有人碰到过。

网友:
有好多主板  USB键盘 在BIOS里面能用 装系统时候到了PE选择菜单就无法使用,我的方法  1  做PE盘时候把进入老PE2003  设置为默认项(一般是本地硬盘启动)  2 用PS2键盘

网友:
根本不是这个问题  还是圆口有问题造成的,,,把圆口修好  这个故障就解决了

网友A:
进BIOS 把USB键盘支持选项打开就行了,硬件没毛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进BIOS 把USB键盘支持选项打开就行了,硬件没毛病

是这样,不打开支持它是用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不打开支持它是用不了的

不打开支持在BIOS下是能用的,进DOS才不能用

网友C:
把PS2修好,这问题就解决了。。。我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PS2修好,这问题就解决了。。。我修过

PS2口可以用

网友:
楼主 这个问题 以前遇到过 研究了很久 应该是一个排阻问题

网友C:
PS2在PE里面可不可以用,如果不能用,还是修PS2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PS2在PE里面可不可以用,如果不能用,还是修PS2电路

PS2口可以用啊,USB口在系统下也能用,就是DOS下PE菜单选 不了,客户是网吧的他说双系统要选的时候选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PS2在PE里面可不可以用,如果不能用,还是修PS2电路

谢谢,问题解决了,是PS2口的问题,PS2口有时也不能用,822排阻坏了

网友:
主板好少人修了 不得什么钱~~~~~~~~~~~~太复杂就换了

网友:
USBOC电压有没有问题,还有IO上的VIN2,VIN3电压是否有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