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70D360H通病

楼主(2017-12-25):
正常开机,时亮时不亮,或亮一下黑屏,亮时亮度不均匀,不亮时有暗屏。此故障多为LED灯条六针接口虚焊所致,拆屏补焊接口可修复,维修多台之经验,奉献大家!

网友:
不客气,对大家有帮助就好!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我也维修过  都是灯管虚焊  三星越来越不行啦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学习学习想学习学习想学习学习想学习学习想

网友:
还有程序  程序也是三星一大通病

网友:
这情况我遇到过搞了很久才搞好。

网友:
谢谢分享 以后遇到这个问题就好办了

网友:
灯管开焊啊 这个真不多!学习了.

网友:
都是大神,在这里学了不少东西,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已经处理很多了,都是这个毛病。

网友(2018-01-24):
谢谢楼主分享,我这里有几台看看一样吗

网友:
直接改LED背光+升压条,方便快捷效果好,经久耐用。

网友(2018-02-23):
碰到好几个这样的情况了,LED灯条接口座虚焊松动,都是那种六线灯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