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关机重启 通病 附图纸和BIOS

楼主(2017-12-25):
技嘉GA-B75M-D2V
故障现象:关机后马上重启,USB2.0不能用,USB3.0正常
刷过BIOS无过,换USB旁边的电阻后,关机不重启,USB2.0正常使用

chinafix.com.cn迅维网_1155 ga-b75m-d2v 1.rar

网友:
分压电阻问题。我修过几片是这个问题

网友:
不错 , 分压电阻问题。我修过几片是这个问题

网友:
我有块这样的主板是反复重启不亮机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好样的。。。。。。。。。。。。。。。

网友(2020-09-23):
我有一块H61也是这个现象

网友(2020-11-18):
oc#,USB口不能用,我通常会查一下这个信号。

网友:
楼主第二个文件白下载两次了

网友:
USBOC信号不就是USB过压检测吗?如果是华硕主板会15秒关机。技嘉主板故障现象是USB不能用,关机变重启吗?关机变重启一般都是唤醒功能导致的,例如网卡唤醒。

网友:
修了好几个,b75  问题基本类似,有图有分析,学习了。

网友(2021-04-03):
谢谢 希望用得上

支持 反对

网友:
经典,usb_oc问题也比较常见,单关机重启还真是第一次听

网友:
我手中正好有一块这样的板子,明天看看能否还阳。

网友(2021-06-09):
谢谢大神分享。。。这个故障不多见

网友(2024-07-26):
感觉是这个主板的通病

网友:
这俩电阻图纸怎么看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