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花屏如何解决

楼主(2017-12-25):
Y470 花屏如何解决  显卡  CPU  内存都换了  没思路大神  给看一下提个建议

网友:
这种问题心就不能急了,先看下原来是什么问题,如果原来花屏,你装进去还是花屏,就不会是显卡问题,原来不显示,你装进去花屏,有可能是安装过程,手工出了问题,或干到显存了。

网友:
可以搞搞显存看看

网友:
换了显卡 换显存 啊 再不行 直接换版

网友:
什么样子花屏?上个图看看,可能是驱动、显存

网友:
我之前修过一台        还显存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