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S22A350B-HT215F01-100通病

楼主(2017-12-25):
S22A350B-HT215F01-100通病S22A350B-HT215F01-100通病

网友A(2018-04-25):
楼主什么通病,我的电压都正常指示灯不亮,刷了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什么通病,我的电压都正常指示灯不亮,刷了可以吗

电压都有吗

网友B:
这个一般都是接不进去信号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般都是接不进去信号用的

各个电压都有,有待机0.01就是指示灯不亮,不会开机

网友:
三星提示无信号输入,支持再线刷ROM

网友C:
官方有在线刷的软件  不需要这样麻烦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官方有在线刷的软件  不需要这样麻烦把

线刷的有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