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荣耀8青春版进水维修

楼主(2017-12-25):
收到一台荣耀8青春版 不开机 换了电源IC后开机了 但是检测不到电池电量 充电可以充但是不显示,开机就提示电池电量耗尽即将关机。求维修方法 哪个是电池检测IC啊?

网友:
手机不会修,都是大神群里。。。。。。

网友:
查一下总线的对地阻值,然后充电苡片到CPU的一个信号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

网友:
告诉你一个办法,把电池拆了,用正极和检测脚夹电,哪个烫了,就拆哪个,保准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