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CPU SR1EF 不成功

楼主(2017-12-25):
以前在论坛里看见过有焊接成功的,前两天正好有个dell的本子,手一按CPU就能正常工作,不按着就闪屏,不能用,加焊一下吧,悲剧发生了,加焊完了量南桥电容短路了,量了其他的本子是168欧姆,运气不佳啊,取下来换一个拆机的,拆下来后芯片是弯的,焊上后就直了,但是有个角翘起来了,能看见里边的锡球没焊接上,芯片上加重量也是不行,还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吸取的啊?  求助一下大神们,我没想通是芯片变形严重还是板子变形严重造成的,有成功过的可以讨论一下  谢谢

网友A:
手工,设备,经验,,,,缺一不可,这活不是谁都可以做的。

网友B:
你是 多少钱 的BGA 机器?????? 那种2000-3000块钱的 就别瞎折腾了。。。  便宜的BGA机器 做不了这个的。。。。。。。。。。。。。。。。

网友:
这东东苹果板子我换了两个,是会弯的,但一般焊上去就会直。如果出现一边高一边矮,你可以试下把主板对调方向再焊一次

网友:
压上一个5角钱的硬币加焊,要推动

网友:
主板容易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工,设备,经验,,,,缺一不可,这活不是谁都可以做的。

还要什么其他设备啊    bga是我们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 多少钱 的BGA 机器?????? 那种2000-3000块钱的 就别瞎折腾了。。。  便宜的BGA机器 做不了这个 ...

我这个bga是09年买的   1万多呢     加热的曲线是什么样的啊

网友:
我主题分享了一点自己的经验  参考一下

网友:
这种CPU太长太大取下来容易变形,不好搞,我以前也遇到过变形的,你可以加焊一个变形的角,它快要融化的时候拿个东西压下试试看

网友:
这种CPU确实会出这种问题。我上回也碰到最后放弃了

网友:
加热不均匀,改出风口应该会好点

网友:
这种cpu确实不好焊,以前整过一个没搞好

网友:
压上一个5角钱的硬币加焊

网友:
加焊这种CPU,温度要掌握好。用焊其它芯片的温度。不行的

网友:
我也做过一次不成功,很难做!不知道是BGA不给力还是技术不行!

网友C:
和楼主遇到过一样的事,都是会弯,不管是板子还是U,都会,以后碰到这种U直接就放弃了!

网友D:
你那是风嘴 是CPU用那种大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那是风嘴 是CPU用那种大的吗?????

41*41的   我没有专门做CPU的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楼主遇到过一样的事,都是会弯,不管是板子还是U,都会,以后碰到这种U直接就放弃了!

我想的是要是能突破了这个的话就能挣到钱啊     以后这样的本子会越来越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