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50为什么用维修电源不启动

楼主(2017-12-25):
先给师傅们汇报一下维修过程。此机故障是能进系统操作正常,但一会就掉电关机。拆机把北桥,CPU散热,风扇,仔细清理处理好,开机几十秒散热片发烫掉电一顿折通最后发现是北桥和散热片有0.5毫米间隙。现找了个刀片折了一节垫上好了不掉电了,但散热片发烫。想看看电流,用维修电源就是不启动,用适配器能启动。 如图两种电源区别是第5脚。用适配器有6.7V电压(是插孔中间细针的)维修电源因细针上没电所以没有。此脚中文是极限信号。我用6.7V(接5脚)和19V两个维修电源试还是不启动,乍回事啊?有没有高招能用维修电源启动正常啊?望大神们指招。谢谢。

网友A:
改风扇   吧   或者改集显试一下      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风扇   吧   或者改集显试一下      可能是显卡问题

今天淘来了铜片装上效果要比刀片凑副好。我现在纠结的问题是为什么用维修电源不启动?别的笔记本电脑为什么不这样?

网友B:
转接头问题吧,买一个支持中间针的转接头

网友C:
转接头问题,刚做维修吧? ??可改个头分压给中间针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接头问题吧,买一个支持中间针的转接头

谢谢dybridje师傅帮助 。我的维修电源有转接头啊(如图),只是细针没电压,加电压也不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转接头问题,刚做维修吧? ??可改个头分压给中间针3.3V

谢谢杰成师傅指教。本人确是笔记本菜鸟。从19V往5脚(直通针)跨电阻做电压曾试验过多次无效,再用一个维修电源调到6.5V接5脚还不行。用适配器启动时5脚实测6.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