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Inspiron 15-3521开机能显40秒左右掉电

楼主(2017-12-25):
板载CPU,没有独显!测各电压正常,BIOS刷过也不行!开机显示40秒左右掉电!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 下!

网友A:
先排除开关,掉电一般都是缺电压引起的          我看你桥做过了

网友:
这样问题没有遇到过  看看是不是温控电路出了问题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排除开关,掉电一般都是缺电压引起的          我看你桥做过了

开关没接一样掉,供电对照电路图测过基本排除!桥只是加焊!应该要干桥了!

网友:
开关没接一样掉,供电对照电路图测过基本排除!桥只是加焊!应该要干桥了!

网友:
这机子太懒了!没有独显的版本竟然空了一大片,不是单独设计的板子!

网友:
温控信号,EC的开关信号,BIOS掉吗?PE掉吗?如果不掉,40秒应该是要进系统的时候吧 ,看看各电感电压的波形,滤波,我遇到过上管驱动不足,导致电流不够(电压正常)开启独显就掉电的,

网友:
那么多动作还可以正常使用不?????????????

网友:
改ME再刷BIOS吧。前几天我修到一个宏碁的本,换南桥后亮机十几秒掉电。刷BIOS好多都不行,买的工厂BIOS也不行。又换一个桥还是同样问题。最后改ME再刷BIOS好了

网友:
刷个原厂的试试

网友:
RTCRST#也有可能会造成开机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