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GHOST系统时提示ERROR,选YES还是NO解决办法

楼主(2017-12-25):
首先在BIOS中将硬盘模式改为AHCI,如果问题依旧重新分区,将C盘分区分大一些,如果问题依旧,可能是镜像文件损坏,但最容易出现问题的是内存条损坏。
解决办法

网友:
不考虑一下优盘坏了吗

网友:
大部分情况是GHO文件损坏,也有些老电脑硬盘模式要选择兼容模式。

网友:
也可能是硬盘坏道较多,MHDD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