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0暗屏维修

楼主(2017-12-25):
刚碰到一个T430故障暗屏,先换个屏试了,结果一样,之前有碰到几次暗屏的都是主板屏供电故障。拆机测屏供电0v,从图纸上很容易看到屏供电是经保险F7过来的,测保险坏,果断用锡连上,窃喜,以为搞定,结果接上可调电源出现大短马上恢复,心里一突,不会主板其它地方挂了吧。把屏线拔掉,接电开机正常,看样子屏有问题,拆屏测屏接口保险果然保险挂了,换好保险测保险对地阻值只有80几,肯定不对,虽然没图纸,但是手上有其它一样的破屏,测了保险附近的元件,对比阻值发现保险旁边一个电阻一样的元件也是只有80几,不管了,先干掉,在测保险对地阻值正常,从破屏换一个,接好屏开机正常了。

网友:
屏哪里有什么图纸

网友:
                             哪里来的图子????、

网友A:
请问                   哪里来的图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                   哪里来的图子????、

屏电路没有图纸的,主板电路有图纸。

网友:
笔记本这个图纸在论坛上也能找得到的

NZM4H-7 t430独显.pdf

网友:
屏电路没有图纸的,主板电路有图纸。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一样的电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