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内存常见故障提示

楼主(2017-12-25):
一、内存接触不良导致开机无显示
    故障状况:有时打开电脑电源后显示器无显示,并且听到持续的蜂鸣声。有的电脑会表现为一直重启。
    故障原因: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内存条和主板内存槽接触不良所引起的。
    排除故障:拆下内存,用橡皮擦来回擦拭金手指部位,然后重新插到主板上。如果多次擦拭内存条上的金手指并更换了内存槽,但是故障仍不能排除,则可能是内存损坏,此时可以另外找一条内存来试试,或者将本机上的内存换到其他电脑上测试,以便找出问题之所在。

二、内存引起不能开机
    故障状况:对内存故障的判断,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无法开机,显示器无任何显示,但电源风扇有反应,机箱喇叭会发出持续不断的鸣叫声;另一种情况是可以开机启动,但系统运行不正常。比如经常出现前面提到的“非法操作”和“注册表错误”的提示。
    故障原因:前一种故障很明显是内存损坏或安装错误引起的。后一种则是内存的不稳定造成的,大多数情况都属于内存质量有问题。
    由于内存是很重要的配件,系统对内存的检测也是很仔细。在启动过程中,主板BIOS程序会对内存进行检测,一旦内存有严重质量问题,就会给出提示并停止启动。
    排除故障:一旦内存有问题,首先应该关机拔下内存条仔细看看内存芯片表面是否有被烧毁的迹象,金手指、电路板等处是否有损坏的迹象。如果内存无损坏,则应检查内存安装是否正确,是否插入到位。可以将内存拔出,将金手指用橡皮擦或无水酒精仔细擦拭,待酒精挥发后再重新仔细插入到内存插槽内。另外,主板内存插槽的损坏也会导致内存无法正常使用。

三、内存过热导致死机
    故障状况:一台正常运行的电脑上突然提示“内存不可读”,然后是一串英文提示信息。这种问题经常出现,而且出现的时间没有规律,但天气较热时出现此故障的几率较大。
    故障原因:由于系统已经提示了“内存不可读”,所以可以先从内存方面来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由于天气热时该故障出现的几率较大,一般是由于内存条过热而导致系统工作不稳定。
    排除故障:对于该问题的处理,可以自己动手加装机箱风扇,加强机箱内的空气流畅,还可以给内存加装铝制或者铜制的散热片来解决。

四、内存检测时间过长
    故障状况:开机时电脑内存自检需要重复3遍才可通过。
    故障原因:随着电脑基本配置内存容量的增加,开机内存自检时间越来越长,有时可能需要进行几次检测,才可检测完内存,此时用户可使用Esc键直接跳过检测。
    排除故障:开机时,按Del键进入BIOS设置程序,选择“BIOS Features Setup”选项,把其中的“Quick Power On Self Test”设置为“Enabled”,然后存盘退出,系统将跳过内存自检。或使用Esc键手动跳过自检。

五、DDR400内存的工作电压是多少
    故障状况:使用的主板是nForce2芯片组,内存为Kingston DDR400 256MB。据内存说明书上介绍,其工作电压为2.5V,但在BIOS中将内存电压设定为自动检测时,主板却认为内存工作电压为2.63V,这是什么原因呢?
    故障原因:金士顿DDR内存的工作电压是2.5V,出现上述情况是由于nForce2芯片组的特性造成的。
    排除故障:在nForce2芯片组发布,NVIDIA公司明确表示该芯片组支持DDR400内存,不过同时也特别表明该芯片组对DDR400的支持需要2.65V电压。所以很多nForce2主板会默认将DDR400内存电压设定为2.63V或2.65V,因此,在BIOS中将内存电压设定为自动检测自检时,主板自动检测到内存工作电压为2.63V是正常现象。如果你的内存是DDR266或DDR333,那么可以将内存电压设定为2.5V,这时内存完全可以稳定的工作。

六、增加内存后系统资源反而降低了
    故障状况:电脑内存只有256MB,增加了一条256MB的内存后系统资源却降低了,这是为什么呢?
    故障原因:此类现象一般是由于主板与内存不兼容引起的,常见于高频率的内存条用于某些不支持此频率内存条的主板上。
    排除故障:当出现这样的故障后,可以试着在BIOS中将内存的速度降低。

七、内存问题会导致哪些系统故障
    故障状况:因内存引起的电脑故障通常有以下现象。
    1、 Windows系统运行不稳定,经常产生非法错误。
    2、 windows注册表经常无故损坏,提示要求用户恢复。
    3、 安装windows进行到系统配置时产生一个非法错误。
    4、 windows启动时,在载入高端内存文件 himem.sys时系统提示某些地址有问题。
    5、 windows经常自动进入安全模式。
    故障原因:出现上述故障一半是由于内存芯片质量不良或软件原因引起,如果确定是内存条原因只有更换一条咯。
    排除故障: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主板与内存条不兼容或内存质量不佳引起的,常见于PCI33内存用于某些不支持PCI33内存条的主板上。可以尝试在BIOS设置中降低内存的读取速度来解决,如果不行,就只有更换内存条了。

八、双通道内存带来的问题
    故障状况:新配置的电脑,主板采用的是华硕P4P800 Deluxe,该主板支持双通道DDR400内存和超线程技术,因此选用了两条现代DDR400 256MB 内存。开始时使用一切正常,后来将BIOS升级到了最新1009版本,在刷新BIOS时没有出现任何异常,但以后启动时原来的“Memory runs Dual Channnel”这行字不见了,出现的确是“Memory runs Single Channnel”(内存工作在单通道模式下),这是怎么回事呢?
    故障原因:从故障描述看来,如果未对硬件进行任何改动,可以肯定是升级BIOS后才出现的问题。双通道模式对内存的要求非常苛刻,此时可以进入BIOS中仔细查看一下,看看“Advanced”--->“JumperFree Configure”中的“Performance mode”是否被改为“standand”模式。其默认设置值是“Auto”模式,而设置为“Standand”或“Turbo”模式后,对内存的要求会更加严格,很容易导致内存错误或者运行异常,如果内存质量不是很过硬的话,系统可能就只能工作在单通道模式了。
    排除故障:将其设置值恢复过来,保存后退出BIOS程序即可解决此问题。

网友:
楼主太好了。真是好东西 啊  ,先谢楼主了。

网友:
学习了 长见识了 厉害了楼主

网友:
维修就要是要像楼主一样 ,要总结的!很好,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