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硬盘常见故障

楼主(2017-12-25):
般来说,硬盘的故障可以分为纯硬件故障和软件故障。相对来说,软件引起的硬件故障比较复杂,因为硬盘牵涉到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但是解决的方式有时候却比较简单,比如主引导扇区被非法修改导致系统无法启动、非正常关机后引起的逻辑坏道等,一般通过重新分区格式化即可解决。而纯硬件的故障就比较棘手——硬件故障又可以分为系统引起的,例如主板的IDE接口松动、与其他硬件设备不兼容、电源不稳定等等,而另一个就是硬盘本身的故障了,当然我们可以通过眼睛观察一下电路板是否有芯片被烧毁,用耳朵仔细听听启动时是否有异常响声等方式来判断。硬盘故障包括了磁头损坏、电路板问题、芯片信息丢失、马达不转等,最直观的现象就是进入主板BIOS设置后,无法识别硬盘。

  根据电脑开机后的出错提示也是可以确定硬盘故障大致类型的。比如开机后屏幕显示:“Device error”,然后又显示:“Non-System disk or disk error,Replace and strike any key when ready”,提示硬盘不能启动,用软盘启动后,在A:>后键入C:,屏幕显示:“Invalid drive specification”,系统不认硬盘,一般是CMOS中的硬盘设置参数丢失或硬盘类型设置错误造成的。开机后屏幕显示:“Invalid partition table”,硬盘不能启动,若从软盘启动则认C盘,一般是由于硬盘主引导记录中的分区表有错误而造成的。屏幕显示“Error Loding Operating System”或者“Missing Operating System”表明硬盘的主引导记录被破坏,或者分区的结束标志遭到破坏,还有可能是由于CMOS重硬盘参数设置错误引起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CMOS参数被改动;硬盘下的系统文件IO.SYS和MSDOS.SYS遭到破坏;硬盘DOS引导记录(BOOT)遭到严重破坏,或者DOS引导记录的结束标志(01FF的55 AA)丢失;也可能是硬盘的主引导数据被破坏,或主引导结束标志(080。081的55 AA)丢失而造成。而系统显示“TRACK 0 BAD,DISK UNUSABLE”,意思为“零磁道损坏,硬盘无法使用”或用磁盘扫描程序扫描其它硬盘时其0扇区出现红色“B”。硬盘0扇区损坏,是大家比较头痛的故障,一般情况下也就判了硬盘死刑,很难修复了。如果屏幕显示“SMART Failure Predicted on Primary Master:ST310210A”然后是警告:“Immediately back-up your date and replase your hard disk drive. A failure mauy be immnent.”此时,须按F1才能继续, 这是S.M.A.R.T技术诊测到你的硬盘可能出现了故障或不稳定情况,警告你需要立即备份数据并更换硬盘。出现这种提示后,除了更换新盘外,没其他解决方法。

网友:
楼主太好了。真是好东西 啊  ,先谢楼主了。

网友:
真是好东西 啊  ,先谢楼主了。

网友:
路过学习了 路过学习了 路过学习了 路过学习了 路过学习了 路过学习了 路过学习了 路过学习了 路过学习了 路过学习了 路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