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主板常见故障

楼主(2017-12-25):
常见故障一:开机无显示

电脑开机无显示,首先要检查的就是是BIOS。主板的BIOS中储存着重要的硬件数据,同时BIOS也是主板中比较脆弱的部分,极易受到破坏,一旦受损就会导致系统无法运行,出现此类故障一般是因为主板BIOS被CIH病毒破坏造成一般BIOS被病毒破坏后硬盘里的数据将全部丢失,所以可以通过检测硬盘数据是否完好来判断BIOS是否被破坏,如果硬盘数据完好无损,那么还有三种原因会造成开机无显示的现象:

1、因为主板扩展槽或扩展卡有问题,导致插上诸如声卡等扩展卡后主板没有响应而无显示。

2、免跳线主板在CMOS里设置的CPU频率不对,也可能会引发不显示故障,对此,只要清除CMOS即可予以解决。清除CMOS的跳线一般在主板的锂电池附近,其默认位置一般为1、2短路,只要将其改跳为2、3短路几秒种即可解决问题,对于以前的老主板如若用户找不到该跳线,只要将电池取下,待开机显示进入CMOS设置后再关机,将电池上上去亦达到CMOS放电之目的。

3、主板无法识别内存、内存损坏或者内存不匹配也会导致开机无显示的故障。某些老的主板比较挑剔内存,一旦插上主板无法识别的内存,主板就无法启动,甚至某些主板不给你任何故障提示(鸣叫)。当然也有的时候为了扩充内存以提高系统性能,结果插上不同品牌、类型的内存同样会导致此类故障的出现,因此在检修时,应多加注意。

对于主板BIOS被破坏的故障,可以插上ISA显卡看有无显示,倘若没有开机画面,可以自己做一张自动更新BIOS的软盘,重新刷新BIOS,但有的主板BIOS被破坏后,软驱根本就不工作,此时,可尝试用热插拔法加以解决。但采用热插拔除需要相同的BIOS外还可能会导致主板部分元件损坏,所以可靠的方法是用写码器将BIOS更新文件写入BIOS里面,可找有此服务的电脑商解决比较安全。

常见故障二:CMOS设置不能保存

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主板电池电压不足造成,对此予以更换即可,但有的主板电池更换后同样不能解决问题,此时有两种可能:

1、主板电路问题,对此要找专业人员维修;

2、主板CMOS跳线问题,有时候因为错误的将主板上的CMOS跳线设为清除选项,或者设置成外接电池,使得CMOS数据无法保存。

网友:
感谢!.....学会了...................................

网友:
本人路过,学习了,先谢楼主分享。

网友:
虚心学习。。。谢谢分享 。。。感谢感谢CCTV  迅维TV  感谢各位大侠。。

网友:
不错的维修教程,谢谢分享!!!!!

网友:
好多年没修主板生疏了,复习下。。

网友:
都是一般常见毛病故障排除法,学习了!

网友:
如果是开机断电,主板是什么坏了?多开几次能打开,开过机后,不会断电

网友:
学习了  非常感谢。。。。。。。。。。。。。。。。。。。。。。

网友:
谢谢学习一下   。。。。。字数字数

网友:
感谢  要好好学习一下.提高技术    .........

网友:
你这只对老板有效,新板那会坏这些玩意 。。

网友:
很老的 资料了,没有 了吗 ,,, 就这些吗

网友:
路过 ,学习了。先谢楼主分享受,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