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处理器常见故障

楼主(2017-12-25):
  • cpu针脚接触不良导致电脑无法启动
    实例1:某同事用一台速龙II的cpu电脑平时工作正常,有一天突然无法开机:屏幕没信号显示,小键盘灯不亮。推测是显卡和显示器的问题,经过替换检查都是正常的。后来拔下插在主板上的cpu,发现上面的针脚均发黑、发绿,有氧化的痕迹。使用牙刷对cpu针脚做了清洁,电脑加电后又可以工作了。

  • 平均10分钟重启一次电脑

    实例2:一宿舍室友下班玩游戏,没玩一个小时电脑重启了,刚开始他没注意,重启后接着玩。之后在玩的过程中又出现了几次重启,时间不固定有时候10分钟有时候半个钟。然后就向我求助,刚开始以为是散热不好,就打开机箱查看。结果机箱内有很多灰尘,特别是风扇那里。然后把所有配件全部拆下,用毛刷扫一遍再重新组装,这才解决了故障。

  • cpu占用率总是达到100%

    实例3:我们在使用xp系统的时候,用着用着系统就变慢了,打开任务管理器才发现cpu占用达到100%。cpu占用过高可能性有:【1】杀毒优化软件造成的故障,杀毒软件内含各种小应用插件很多,尽量避免不要安装里面的应用【2】安装没有经过认证的驱动造成资源占用【3】病毒木马造成大量的蠕虫病毒在系统内部迅速复制,造成资源浪费。通常解决方法:(1)进入“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选择“rising real time monitorservice”点鼠标右键,改为手动。(2)点击“开始--运行--输入msconfig--启动”,关闭不必要的启动项,然后重启。

  • cpu频率自动下降

    实例4:正常使用的电脑开机后本来3.1GHz主频却变成了了3.0GHz,并显示有“Defalts CMOS Setup Loaded”的提示信息,在重新进入CMOS Steup中设置cpu参数后,系统正常显示315主频,但过了一段时间又出现了以上故障。推测是由于cmos电池供电不足导致无法保存设置参数,于是就换个电池解决问题。

  • CPU温度过高如何处理
    实例5:一台电脑在使用初期表现异常稳定,但后来似乎感染了病毒,性能大幅度下降,偶尔伴随死机现象。但反复检查导热硅脂和散热片都没问题,重新安装回去还是反复重癖。更换了散热风扇后,一切正常。经反复对比终于发现,原来是扣具方向装反了。结果造成了散热片与CPU核心部分接触有空隙,导致CPU过热,此时,将散热片重新装即可。

  • 升级CPU后噪音大
    实例6:电脑在升级CPU后,每次开机时噪声特别大。但使用一会后,声音恢复正常。
    此故障可能是电源问题或CPU温度过高造成。首先检查其他部件都没问题,按照常规经验应该是散热部分的问题。有可能是主板侦测到CPU过热,自动保护。首先检查CPU风扇是否固定好,有些劣质机箱做工和结构不好,容易在开机工作时造成共振,增大噪音,另外可以给CPU风扇、机箱风扇的电机加点油试试。如果是因为机箱的箱体单簿造成的,那么最好更换机箱。

  • CPU安装引起的故障
    实例7:我的电脑开机后没有任何响应,是什么地方出现问题了?
    常见的CPU故障一般表现为开机后没有任何响应,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新装的电脑上,一般是因为没有将CPU安装牢固或者忘记卡住CPU插座上的压杆。解决的方法是:

    重新安装CPU,安装时一定要将CPU水平放到插座上,并保证安装方向正确,然后再将压杆扣上,并确保压杆已经牢固的卡在插座上,这样才能保证将CPU牢牢扣住。

  • CPU风扇导致的死机
    实例8:一台电脑的CPU风扇在转动时忽快忽慢,使用电脑一会儿就会死机。
    由于现在的普通风扇大多是使用的滚珠风扇,需要润滑来润滑滚珠和轴承,这种现象估计是CPU风扇的滚珠和轴承之间的润滑油没有了,造成风扇转动阻力增加,转动困难,使其忽快忽慢。由于CPU风扇不能持续给CPU提供强风进行散热,使CPU温度上升最终导致死机。在给CPU风扇加了润滑油后CPU风扇转动正常,死机现象消失。

网友:
路过 ,学习了。先谢楼主分享受,辛苦了。

网友:
楼主太好了。真是好东西 啊  ,先谢楼主了。

网友:
处理器坏的很少,太少了,基本没有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