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550电池能开机电源不能开机特殊故障(疑似通病)

楼主(2017-12-25):
Thinkpad E550电池能开机电源不能开机特殊故障(疑似通病)

故障现象:单用电池可以开机正常,单用电源不开机,单用电池开机后一上电源立马黑屏关机,按开关没反应。但会自动转入充电状态,充电电流正常,没有短路现象。拔掉电源单电池还是可以正常开机。
三修机,到我手里时看的出BIOS已被刷N次了,

上论坛搜索,发现也有人问过这个故障,(疑似通病)有说隔离电路的,有说BIOS还有说合成桥的问题,最后都没有下文了。不靠谱!

没有案例可以借鉴,看来还是老老实实修吧,检测这个板子,能充电可以排除保护隔离问题,单电池和单电源时3V5V都是正常的,测试时发现用电池开起来后,一插电源除3V5V外,其他的电立马掉完
这个故障的确很奇怪,冷静思考一下,既然用电源不开机,就当不开机来修吧,
单插电源检查待机条件,3V5V正常,ON/OFF#开机信号正常,PBTN_OUT#信号也是正常的。其他待机开机信号都正常。为节省篇幅不再重复。

继续分析故障,电池能正常开机,电源不能正常开机,实际检测是电源开机除3V5V外快速掉电,电池和电源的区别是电压高低的不同,电源电压高了几V,最大的可能就是某一路供电的元器件耐压出现了问题,电压低时能正常工作,电压高一点就不能正常工作,这种故障只能靠电路B超机来判断了——打开TDS1020B,这种故障,万用表就歇菜了。
接下来用示波器逐步测试所有电压:
一边按开关一边逐一测试每一组供电波形。等着幺蛾子出现。
终于妖怪现出原形:
CPU供电波形出鬼了。

这个电路没有330电容,都是小电容,

既然是耐压问题最大的可能就是上下管了,先给下管并联一个,再测波形还是没变化,就剩下一个上管PQ33

直接料板拆一个更换,

插上电源直接就开机了,(这个板子不插CMOS电池自动上电开机)测试波形也正常了。

完美亮机,打完收工。

上家刷的BIOS亮机慢,我改了一下ME ,秒亮。
MEBIOS分享。

 会员461401300鑫豆2024-6-15 12:21
 会员438631300鑫豆2024-5-6 22:35
 会员11185882元2023-3-7 06:23
 会员3582512元2022-12-4 11:59
 会员7607222元2022-11-22 17:35

3.41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1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5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这种情况只有示波器才能修了啊。。。。。

网友:
电压不稳定导致的疑难杂症无示波器无从下手!

网友:
            故障有点奇葩, 疑难杂症,还得靠示波器,,,

网友:
不错,有波波就是好!!!不错,有波波就是好!!!

网友:
维修思路很值得学习,要是我等小小白都无从下手了都。

网友:
厉害 的大师    好想有高手带一下

网友:
这次,谁能想到cpu上面去呢?经验,都说保护隔离。

网友:
示波器的确是修机好伴侣,单靠万用表是不行的,楼主换了上管,是管子坏了是吗?

网友:
没想到竟然是CPU供电不稳  造成的,

网友:
这个要是没示波器还真是不好修了,这种问题用万用表也量不出来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顶礼膜拜。。。路过学习学习。。。

网友:
一个场管惹的祸,有示波器就是好,一下找出来了!

网友:
这波操作秀得可以,为啥没能够评上精华???

网友:
没示波器没法搞这个故障,这种掉电机器万能表就歇菜了

网友:
电压不稳定导致的疑难杂症无示波器无从下手

网友(2018-02-27):
打电感前段波,测芯片工作条件,定点故障,再换管

网友:
楼主示波器,多少钱,,我想也入手,,另外改ME,,有时间写个教程吧

网友:
这绝对是高手之笔了,一般人修不出来

网友:
这种故障的确需要用示波器 不然无从下手啊

网友:
楼主业内大佬,这问题还我就没办法了

网友:
我不会修板子,但是这里的文章都写得非常棒,有必要学习学习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真羡慕有示波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