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4780S不充电

楼主(2017-12-25):
BQ24780S不充电,仔细检查6脚有2.5的电压但是看了两篇帖子现在晕了不知道到底是多少V电压正常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2362-1-1.html这个说是4.3V左右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62930-1-1.html这个说是2.5V   我的也是
现在郁闷了,有修到的伙伴亲问一下到底多少正常的

网友:
这个还用查资料吗?看看两个分压电阻,分出来是多少V,算一下就知道啊,一般如果是20V,应该分压出来是2.7V左右的

网友:
2.5V左右是对的,4.3V的是胡说。。。。。。。。。。。。。。。

网友(2018-04-18):
2.5V是对的,等有时间我发年度贴,YOGA CARBON会对这个引脚标注!!!

网友:
先换芯片,然后再查找供电问题。

网友:
2v左右都算是正常的 没必要管那么多检查一下其他的信号就好了

网友(2023-07-25):
今天修到一台华硕Y5200D板号:X409DL  R**.0   AMD  3500U集成显卡。故障现象:插电待机0.000,按开机键没有反应不能触发。拆机查没有公共点19V电压是由BQ24780S提供测得数据:
1脚‘2脚ACN'ACP公共点电压反馈输入:3.2V(正常为19V)
3脚CMSRC 隔离管S脚检测:0V(正常为19V)
4脚ACDRV  隔离管G脚控制:0.08V(正常为24V)
5脚ACOK  交流电源好:5.98V
6脚ACDET 交流电源检测:2.7V
18脚 BATDRV  放电管G脚控制:0.04V(正常充电时8.22V,放电时0.16V)

24脚REGN 蕊片自供电:5.98V
25脚BTST  自举升压:5.98V(正常为充电时13.89V,放电时7.96V)
23脚LODRV  充电下管G脚控制:0V(正常为充电时3.18V,放电时0V)
26脚HIDRV  充电上管G脚控制:0V(正常为充电时10.98V,放电时7.96V)
28脚VCC :19V

分析:28脚’6脚‘5脚'24脚的电压都正常蕊片应该工作才对,但是现在不工作。试着更换一片看看由于手头上只有BQ24781代换上去。插电0.003,19V公共点出来了按触发0.865屏幕亮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

网友(2023-09-06):
看分压电阻是怎么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