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5a78l-m lx3 plus 主板12V短路

楼主(2017-12-25):
收到客户主板     说是不开机    让他放下走人。  拆除主板   上电试机  风扇转一下就没反应了。知道肯定是CPU 12V供电短路。
   用万用表测量 结果发现CPU旁边MOS没有短路的  都是好的   但是我确定  肯定是这里的问题
   用助焊膏把CPU旁边所有MOS涂上一层  然后上电强行开机  发现一个小MOS发烫融化助焊膏   好了  吹掉 换上他   主板可以正常上电了  可是还是不亮机啊   心想CPU供电短路  会不会把CPU烧坏了   换上一个M3 CPU  好的 完美亮机。
  顺带附上亮机图片   还有免费把这个主板的BIOS上传一下  以供有需要的坛友下载  保证亮机的  有图为证

网友:
占个沙发   自己盖得楼自己做  不算灌水

网友A:
这就是传说中的十拿九稳,就这么肯定是MOS管

网友B:
“用助焊膏把CPU旁边所有MOS涂上一层,然后上电强行开机  发现一个小MOS发烫融化助焊膏”

这方法不错。      加分了。

网友C:
AMD的板子只要CPU供电短路,CPU必挂

网友D:
最近修AMD的板子,遇到 烧CPU的太多了!我自己最近也烧了3块了!

网友E:
LZ判断CPU供电上管短路方法不错。。。。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厉害   !!!!!

谢谢支持  可以的话就给加点分吧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传说中的十拿九稳,就这么肯定是MOS管

很明显的问题啊 只是要确定具体故障点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助焊膏把CPU旁边所有MOS涂上一层,然后上电强行开机  发现一个小MOS发烫融化助焊膏”

这方法不错 ...

感谢感谢   现在的分是真不好挣啊  能加点就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D的板子只要CPU供电短路,CPU必挂

对   也是遇到过好几次烧CPU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近修AMD的板子,遇到 烧CPU的太多了!我自己最近也烧了3块了!

哈哈 没事  积累经验  再说了  烧坏了 也是让客户出钱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判断CPU供电上管短路方法不错。。。。加分                                                            ...

感谢支持啊  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技术含量不高

网友:
學習了.....謝謝...
我也有一塊ASUS底板12V 供電短路....但不會如何檢測是哪一隻壞.

网友:
厉害 谢谢分享十拿九稳

网友(2018-01-31):
强行加电不会烧坏其他的么  我都是全部拆下来的。。。。顿时觉得自己好傻

网友:
AMD的CPU这么不经烧,INtel的好点

网友:
这样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