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50-80进水

楼主(2017-12-25):
联想G50-80
版号NM-A361 REV 1.0
触摸板处进水,裸板自动触发并掉电,按开关电流上到0.31A掉电。测主板并没有短路的,

图纸显示PM_SLP_S5#是PCH发给EC的,实际测试是EC的106脚发给PCH的。

S3,S4都有3.3就是S5为0,准备发个EC换上去试试。EC还未到货,但是求大神指导,这个主板为什么会自动触发,这个一般是什么问题,S3,S4都有了,可是S5确没有,会不会EC里程序在捣鬼。

受到警告 推荐

网友A:
修主板楼主能报800,真是大才,我们这里最多四百

极致科技 -10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B:
S5是  EC 发给 PCH ,我鈤。。 ??/?

网友B:
还有你的图纸 是代用的吧,不是A361

网友C:
进水的主板重点检查进水的地方 ,有时会走弯路

网友D:
不一定  还是要看PCH是不是也进水了

网友:
这个机器是单CPU的吧

网友:
我自己的就是这个   五代的机器   还有一年保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S5是  EC 发给 PCH ,我鈤。。 ??/?

框架图上显示是PCH到EC,EC的脚位图显示是,EC的106脚发给PCH,我也有点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你的图纸 是代用的吧,不是A361

不过看上去都差不多,A361的图纸我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水的主板重点检查进水的地方 ,有时会走弯路

进水点都仔细看过,都用烙铁加焊过

网友:
框架图上显示是PCH到EC,EC的脚位图显示是,EC的106脚发给PCH,我也有点蒙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  还是要看PCH是不是也进水了

这个是I5-4200 PCH集成在CPU里,看正反面也没啥

网友E:
S4和S3都有电。只有S5没电?那证明桥是好的,,,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S4和S3都有电。只有S5没电?那证明桥是好的,,,是不是断线了

S4和S3都有,如果S5是从桥到EC那就有可能出现断线的情况,如果从EC到桥就不会存在断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主板楼主能报800,真是大才,我们这里最多四百

我说价钱了吗?你这可算水贴,小心扣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S5是  EC 发给 PCH ,我鈤。。 ??/?

具体要实测,ec发给桥,桥发给EC都有的

网友(2018-01-25):
楼主板子修好了吗,再这个板子上PM_SLP_S5#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