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 rev:1.01进u盘死机

楼主(2017-12-25):
进U盘死机bios刷了  南桥焊了还是进u盘死机求解

网友A:
楼主           换过U盘试过吗

网友:
拆网卡   换PCH

网友:
拆COM口芯片试试,会有惊喜哦,祝成功

网友:
可能是桥的问题大一点

网友:
加焊cpu供电芯片 就好了

网友:
进pe死机吗?换个pe试下

网友:
换优盘测数据口电压,打个阻值对比看看

网友:
这个修好了   是cpu供电的事

网友(2018-03-17):
谢谢楼住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2018-05-09):
感谢分享,以后遇到多一条思路

网友B:
为什么cpU供电会有关键,供电不稳的缘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换过U盘试过吗

换过了啊,现在客户拿走了修好了   忘了怎么修好的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cpU供电会有关键,供电不稳的缘故吗

应该是  就像滤波不良也会导致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