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换苹果6硬盘

楼主(2017-12-25):
朋友苹果6的内存只剩100多兆,于是我帮他换硬盘,第一步拆机 最好养成好习惯,桌面整洁,零件放整齐不要把螺丝搞乱,方便装机,
第二步把主板上下做个隔热,风枪280度风力4用尖刀把硬盘的胶挑掉,不要太用力胶不是很多也没有很硬,最主要是两边都小元件的地方,不挑掉拆硬盘容易掉件,
第三步拆硬盘,风枪340度风力最大,左手风枪右手尖刀,风枪转着吹上边少吹下边多吹,然后刀尖试着一点点插,不需要太用力撬,刀尖能插进一些就能撬下来了

第三步硬盘值锡,锡浆如果太稀就弄在纸巾上压一下,硬盘点大容易对孔也容易值锡,风枪280度,风力最小
第四步除主板上的胶,先用烙铁把锡拖一下,我不会用吸锡带以前经常搞掉点,所以一手风枪一手直接拿小铲刀刮平,把掉了的小件补上,
第五步装硬盘,主板涂点焊油,芯片对位,风枪300度吹一会儿,看焊油冒出等一会儿,用镊子轻轻推一下,会自动归位,就好了,清洗一下,装机
第六步刷机,刚装上开机是dfu模式屏幕不亮,我以为把主板吹坏了呢,刷机后亮起,放心多了,
风枪温度自己把握,这个温度只是我习惯的温度。

网友A:
X宝买的写好底层 序列号  蓝牙 WiFi 硬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宝买的写好底层 序列号  蓝牙 WiFi 硬盘吧

是的,我没有写硬盘的东西,淘宝买的拆机盘

网友C:
长期修的话就换个专用的固定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长期修的话就换个专用的固定架吧

我只是业余喜欢玩这个,没有专门开店修理,先将就用着,等手头富裕了,再把装备都换换:ciya:

网友D:
推荐几个靠谱一点的硬盘卖家,方便维修同行购买。

网友E:
用什么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推荐几个靠谱一点的硬盘卖家,方便维修同行购买。

我淘宝随便买的,一个6一个6s今天装6s的就刷不过,淘宝买过芯片觉得都不咋地,那些小芯片经常不好用,尽量旧版上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什么刀片

用雕刻刀

网友:
顶下~,工具不错,手工也很好。

网友F:
我6S换了硬盘刷机一直报53 什么个意思,指纹验证不是早就取消了嘛,

网友G:
楼主业余的能修的这么志业,佩服

网友H:
看贴子以为是老司机,看评论才知道我连业余都不如继续练手工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6S换了硬盘刷机一直报53 什么个意思,指纹验证不是早就取消了嘛,

指纹没有也能刷的过啊!我刚刷个6s指纹排线断了,一路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贴子以为是老司机,看评论才知道我连业余都不如继续练手工去。。。。

互相学习,手工靠勤练,还要有好的方法,我也是每天看看别人别人的帖子是怎么操作的来练着玩,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业余的能修的这么志业,佩服

各有所好嘛!我每天没事就瞎捣鼓这些板子,认识的就会找我修修手机

网友:
厉害,不过还需要别的工具,楼主也应该分享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指纹没有也能刷的过啊!我刚刷个6s指纹排线断了,一路通过,

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了,上电直接DFU刷机就报53,不管用哪个工具,换线,换电脑都无解。

网友:
6代硬盘旁边的小件一点用都没有 全是接地的 有和没有都一样 现在扩容WIFI和蓝牙地址不对都激活不了

网友I:
你这个温度是用什么风枪呢?我用快克2008

网友J:
楼主业余爱好都有这水平,请问正业做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业余爱好都有这水平,请问正业做什么的?

手机贴膜的,跟手机还是有打交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温度是用什么风枪呢?我用快克2008

以前淘宝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了,上电直接DFU刷机就报53,不管用哪个工具,换线,换电脑都无解。

直接dfu跟硬盘也有关系吧,虽然硬盘要报9不过你可以换个试试,一个个排除,再打一下指纹座的阻值

网友K:
第一次换这个技术也已经不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K:
第一次换这个技术也已经不错了。。。。。。。。。。。。。。

我要继续努力,下一步目标要搞定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要继续努力,下一步目标要搞定cpu,

那就祝你成功咯。加油吧,老铁、

网友L:
现在刷机能刷932的版本吗? 如果换了硬盘就只能刷11的版本吗?

网友:
以为是老司机,看评论才知道我连业余都不如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学习,支持!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L:
现在刷机能刷932的版本吗? 如果换了硬盘就只能刷11的版本吗?

是的只能刷新版,旧版本关闭了吧,

网友:
这硬盘脚好少,笔记本的桥就植锡可麻烦多了

网友:
牛人啊。。。楼主就是牛x。。。这样也行。。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X宝买的写好底层 序列号  蓝牙 WiFi 硬盘吧

是的是的………………………………

网友:
厉害,第一次拆硬盘就成功了  ,佩服

网友(2018-01-24):
这技术错了,业余都比专业强.

支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没有写硬盘的东西,淘宝买的拆机盘

这写入的信息是你需要换硬盘机器的信息吗?

网友:
不敢动苹果的重要芯片,没经验,搞不好就会把板搞废掉

网友:
小白给你点鼓励,想给你加分了 结果来晚了

网友:
我还没有换过呢     楼主   厉害厉害

网友M:
你这个不需要刷机吧

网友:
学习。。。还不敢自己动手弄。。只有交给别人。。看你弄的还是简单哦

网友:
这个是不是要专业的风枪才行。。。。

网友:
多谢分享    好经验  多谢分享

网友:
哎 手残 换硬盘 感觉也很难 尤其是上锡

网友:
积累经验,快速学习iphone系列经验,赚更多的积分,下载更多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这个不需要刷机吧

要刷机的,不然不开机…………………………

网友:
多练练吧,羡慕楼主好手艺,等以后有什么毛病就自己修了。

网友:
现在苹果手机可以换大的硬盘吗?就是本来16G的有点小

网友:
修手机就要胆大心细,楼主焊盘处理的不错。

网友:
风力最大??我估计你用的是旋风2008,不是直风的风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