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成功修复长虹LED42A4048不开机,指示灯亮

楼主(2017-12-25):
一开始以为是程序的问题,直接淘宝买了个5元的程序写了还是一样,哎呀,这下蒙了,本想秒杀的,结果卵了,测试待机电压5v有,其他的5v和24v没电压。主板上的3.3v电压也有,开机键电压都有3.3v。连到主板上的也有跳变。现在只有慢慢跑线路了哟,ps-on电压一开机都是5v。按键按了也是5v。仔细一看,这个是到一个mos管的G级,d级接地,fpc电压有380v,竟然这有电压那就是5v.24v的电路没工作,直接一看8脚ic和pfc的8脚ic供电脚15v之间连接了个pnp的三极管2A。2A的B极连431,431接于fpc电压的380v,这下明白了431用来检测FPC电压异常不,这时候直接测试2a的B和E极都是15v.不对,直接干掉431,嘿嘿奇迹出来了,成功亮机,害的我还刷了一次程序,唉,

淘宝买长虹LED42A4048数据 主板JUC7.820.00060590屏LC420EUN-SEM1存储器MX25L3205.zip

网友(2018-02-10):
厉害,IC工作电压是修电源板的重点。

网友A:
都是431惹的祸,谢谢分享!恭喜发财了,收了多少银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431惹的祸,谢谢分享!恭喜发财了,收了多少银子。

300..............................................

网友:
学习了,431坏的情况,我遇到的还很少。

网友:
修的结果很好,但电路分析未必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