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ih61mc-q3主板掉电,不能启动

楼主(2017-12-25):
磐正ih61mc-q3主板,不能启动,测4针插座对地阻值:装CPU时对地通;不装CPU不通。这是什么原件损坏?
cpu
掉电

网友:
不装CPU时CPU供电打值可能有短路了

网友:
楼主修好没?我这里有个一样的主板,开机风扇转两秒就停,停了不再自动启动,还在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