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458笔记本待机偏大维修

楼主(2017-12-25):
今天下午收到同行送来一个dell的笔记本 型号14-5458 板号LA-B843P .故障描述 开不了机,连续不停按2小时偶然能开机,(我也是佩服这个客户,能连续按2小时,真有耐心!)这样看来机子没有什么短路,拆开之后看了下没有什么明显的故障痕迹,没有修过,很好。 接上电流表,待机0.091,明显待机电流偏大,测量PL4502 PL4501.没有3v5v.带上防静电手腕 ,摸了下待机芯片PU4503 有一点点温度,突然电流上了点0.142左右,待机芯片很烫手。拔掉电源,然后用万用表测试了下芯片周边的几个电阻电容,没有问题。接着再通电,待机电流还是0.091左右。测试了下芯片12脚,3 和13脚正常 6和20脚电压都正常 9和17脚电压偏低。只有5v 没有升压。怀疑是自举电容有问题,测试了电阻PR4524 和PR4528阻值正常2.2欧。下掉电容,在旧板找了2个一样的电容,(注意自举电容要容值一样不然的,我在旧板待机电路上拆的)。换好后,通电 ,待机电流0.016,看这个数值,心里一笑,想着应该好了。按开机果然亮机了,然后关机后,傻了 待机又是0.091.。。。顿时无语,同行在旁边等了半小时了 等不及走了。正好店里有事情,忙了下别的 再来继续,或许是芯片虚焊或者不良。加焊芯片,无果。换芯片,故障依旧,有点恼火。 冷静了一会、仔细想想。或许后继电路有微短或者是缺电压,可惜 没有示波器。拆开焊点检查前面后面都没有什么短路,那只能是缺电压,但是万用表不好测,仔细看了下电路图,想着是不是PT4501 PT4502这个2个大电容容值减小了,图纸上PC4517 9C4518 都没有安装,如果这2个大的电容容值减低那么缺电压是可能的,不犹豫找旧板子,拆了待机电路的电容补上先。通电后,待机0.024。正常范围 然后开机测试 亮机,然后反复开机 都ok  ,这样这台机子故障搞定。总结一下。一般一手的主板没有明显的烧坏进水的故障,维修的时候还是仔细想想芯片周边的电路,不能一来就干这个干那个,把主板干的可能到处都是故障,原始故障也许是很小的 你忽视的小电容,小电阻之类的。附上电路图纸

网友:
这种不稳定的机子,竟然能这么快搞定,厉害了

网友:
不稳定的机器最难修了,,,,,。。。。。。。。

网友:
这种不稳定的机器不好搞,LZ技术不错,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