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荣耀7无外放

楼主(2017-12-25):
一个荣耀7,没外放,换了个外放喇叭也一样

想搞个图纸,论坛没有,淘宝问了几家也没卖

看了下外放喇叭是3个弹片接触的

那就打个值,500多  1000多 500多

当时以为,3个触片,一个供电一个接地一个信号

想着应该有一个接地吧

仔细观察了下线路走向,三个弹片边上有一组保险电阻

其中一个很明显连到最近的弹片,那想想另外个也是连剩下其中一个

然后用万用表,发现确实连到中间的弹片的,而且这个电阻还开路

拆下电阻,放个小铁丝,上锡。完工。

正常后中间的阻值是600多,也就是3个弹片没1个接地的,也就是说开始想法是错误的,运气好瞎碰到而已。

已修复图

局部放大示意图

开路了的保险电阻

网友A:
亲,你的底部话筒和外放有什么关系?是不是你说的底部话筒其实是哪个外放喇叭然后那三个接触弹片也是外放喇叭的接触片呢?由于桐庐上的电阻坏了所以喇叭擦没有声音?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你的底部话筒和外放有什么关系?是不是你说的底部话筒其实是哪个外放喇叭然后那三个接触弹片也是外放喇 ...

对对对,之前脑子不好用,一直想不起叫啥了,哈哈哈,我马上更正

网友:
这种耗电非常低的地方保险电阻烧开估计很少,新手或许会忽略,所以就来献个丑,挣点金币,毕竟让我拿出点高大上的东西也拿不出

网友:
呵呵!能修好问题就是最好回报方式啦!加油!

网友:
看看学习学习,下次也碰下运气,哈哈。

网友:
感谢分享,修机器就是要仔细,细心点就能查出问题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