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PW-CI7B75A-MA 供电问题

楼主(2017-12-25):
主板型号:蓝宝石PW-CI7B75A-MA
主板故障:CPU电压
维修思路: 求助,各位大师!
第一,先上个全图!
内存供电

总线供电

桥供电

CPU下管D极电压不正常

CPU上管12V正常

内存负载电压0.76正常

这个RT9612B。1脚12V,2脚5v,3地,4脚12V,5678脚都无电压。是不是坏了还是CPU管理芯片坏了。
CPU管理芯片RT8876A VCC12脚12V,VCC5脚5V,EN脚1.05V BOOT1,2,3都有12V,补充一下42脚12V,43脚12V芯片是不是正常,其他的都盲目了。求大师指教了!

补充内容 (2018-1-11 12:37):
修复好了!更换220K电阻 就好了。拆下来的电阻测有220K就是安上去不好,估计是电阻不良引起的!

网友:
EN脚1.05V  应该出预设电压了 一般1V左右

网友:
CPU管理芯片RT8876A 42 43脚电压是多少 这个要注意一下

网友:
供电是12伏吗?如果芯片供电为公共12v那么boot就不应该为12伏,boot为场管g极的动力来源,(必须为12+4.5v为N管)老师是这样教的,目前没有毕业,说错了勿怪

网友A:
高级技术员发这帖子赚分吗?为什么不测g极电压,或者把cpu拿掉测cpu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级技术员发这帖子赚分吗?为什么不测g极电压,或者把cpu拿掉测cpu电压?

不懂才发帖!你这样说又有什么目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懂才发帖!你这样说又有什么目的呢?

答案应该在3楼,检查这两个脚的点阻,150K左右,可以更换试试。

网友:
我有张昂达的板,也是8876A的,42 43 都是12v

网友:
不懂就问,等大神在线解答。。。。。。。。。。。。。。。。。。。。。。。。。

网友:
8876A很容易坏,42和43如果是12V的话是不出电压的,正常是1.5左右吧,试着更换电阻,不行就换芯片

网友:
tonset tonseta这2个脚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懂才发帖!你这样说又有什么目的呢?

额,你的等级是高级技术员,这问题不难,所以以为你是高手无聊发来赚分。见谅。拆掉cpu测是可以排除svid异常,我看你上面的思路没有跟着时序跑。

网友:
这个芯片很少坏啊,电源管理芯片坏的到是不少

网友:
  这个直接换吧    不好修

网友:
这个直接换吧     电源管理芯片坏的到是不少

网友:
路过学习学习,还没有遇到过蓝宝石的板子呢

网友C:
手上有一片一样的板,换了电阻和芯片42和43脚还是12v输出,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手上有一片一样的板,换了电阻和芯片42和43脚还是12v输出,求大神指点,谢谢!

更换220K电阻~试试看呗!我修好测试了一个星期主板不会死机掉电了!

网友:
楼主这个是好文,电阻问题修起来真要仔细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 学习了  很好的帖子 这样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换220K电阻~试试看呗!我修好测试了一个星期主板不会死机掉电了!

谢谢大神指点,是42和43那两个脚的两个电阻吗?

网友:
我也一样的,没修好丢一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