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VD加电自动触发,关机变睡眠

楼主(2017-12-25):
ASUS X55VD加电自动触发,关机变睡眠
型号:ASUS X55VD
板号:ASUS X55VD REV3.2
故障:如题,接外接或电池会自动开机,关机变成睡眠,电源灯一闪一闪的
分析:关机变睡眠很有可能是机器进入了S5状态,可能跟BIOS也有关系
维修过程:
1、  可调电源测试机器关机后电流在0.023-0.025之间跳动,应该是电源灯闪一下就高一点,这种板载的CPU待机应该要更低些。
2、  拆机先刷BIOS无果,裸板关机测试,直接测内存供电电感有1.5V,说明机器关机果真是进入了S5状态。
3、  打开点位图测内存供电芯片的8脚P_+1.5V_S5_10有3.3V,追查来源是EC发出来的1.5V_ON,这个开启一般都EC收到SLP_S5#或者SLP_S4#后发出来的。
4、  往前查SLP_S5#或者SLP_S4#,在华硕的点位图中信号不是芯片内部的名字,这2个信号外部一般叫PM _SUSC#,在点位图中能看到PM _SUSC#联接了桥和EC还有一个RN3006的排阻,直接测PM _SUSC#电压有2.3V,这个电阻起下拉作用,在关机状态下应该为0V低电平,2.3V系统也是默认为高电平了。
5、  更换个100K的排阻后试机,关机后电流为0.004A,PM _SUSC#在关机时也恢复了0V,机器修复正常。
机器原本也能亮机就不上传亮机图了。

 会员7735432元2022-9-21 15:40

网友:
ASUS X55VD 问题真多. 华硕电脑,就是毛病多.

网友:
这款笔记本亲身经历。开机没反应。BIOS读出,擦除,写回,亮机。然后开机下升级的BIOS。现在多得是我就不上传了。官网上的不能刷带加密的。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图文并茂,加分支持原创。

网友:
又是华硕104电阻问题,质量咋就这么差呢?

网友:
华硕排阻是爱坏啊

网友A:
你们都说它差 要是没问题的机子 我们就饿死了 。

网友B:
全靠这些个问题吃饭了,要是这些个问题都不留那又要饿死一大批人了

网友:
这是华硕笔记本电脑         常有的问题啊

网友C:
楼主    有没有图子  啊     或者把点位图分享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有没有图子  啊     或者把点位图分享哈

点位图论坛有不重复上传,电路图一般是找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靠这些个问题吃饭了,要是这些个问题都不留那又要饿死一大批人了

说的是,我们都是靠维修吃饭,华硕排阻的确是经常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都说它差 要是没问题的机子 我们就饿死了 。

从维修从业者的角度来说是这样,但是要我们自己用就希望比较稳定点好!

网友:
华硕不就喜欢坏电阻吗,通病来的吧

网友:
又是排阻惹的祸哈  维修界都出了名了 华硕

网友:
华硕机器这种屁事真多,据我所修,排阻、板载内存,BIOS……问题一大堆!!!!!!

网友:
X55VD 问题真多. 华硕电脑,就是毛病多

网友:
佩服呀,支持你,能够修得好,说明你就很历害

网友:
华硕 又是华硕排阻门引发的惨案,给加分

网友:
华硕排阻104看起来在笔记本也是容易坏的元件

网友:
好东西 收藏了 下次碰到就方便了,

网友:
华硕就是恶心,牌组容易坏,技术不错分析透彻

网友:
电阻阻值变低引起的故障,导致时序出错引得故障

网友:
前几天也修了一个华硕 关机变睡眠 唤不醒 重启变关机的 拆机发现进水 清洗加焊好了

网友:
华硕排阻问题真是很多 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