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E601M刷机问题

楼主(2017-12-25):
一台海信E601m电池没电自动关机,然后开机就出现一些软件停止运行的错误,一直在哪里弹什么也点不了0.0

就这样0.0
软后就想都刷机结果DA DL校验100%时弹出这个错误:0x411

这是什么问题啊 ????0.0

网友:
外围因素排除了么,数据线接口驱动什么的,没有刷机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有,就多刷两遍:daxiao:

网友:
提示系统包出错,重新下载一个系统包和工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