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30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7-12-25):
今天同行,送来一个thinkpad的E430笔记本,故障是不加电,待机电流0.04。明显的偏高哦。我就告同行:主板坏了,不好修了。留下看看吧。不好弄了。同行很听话地,走了。我拆开,先打阻值后,发现,一个问题。cpu那里,对地有些阻值。果断看到一个电容变质了,拆了。待机正常。修好了。顺便把bios复制出来,给大家共享。因为这是一个共享的时代。
上传的程序,百分百是好的。

网友:
其实就是大电流      仁宝的点火回路保护了     不过可调电源过流灯会一闪一闪的

网友(点评):
没有大电流。可调电源看不出来的。过渡灯不闪的。我注意过了。

网友:
障是不加电,待机电流0.04。明显的偏高哦。

网友:
这板。BF的应该说百分百用不起哦

网友A:
你这个bios百分百就不行,3带的pch必须要合成me

网友:
这机子论坛有原厂BIOS

网友:
这个0.04有点高,但也算不上大电流,如果表面上看不出来,很难检查得出来

网友:
障是不加电,待机电流0.04。明显的偏高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bios百分百就不行,3带的pch必须要合成me

师傅,什么情况呢。我用编程器,读取的,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师傅,什么情况呢。我用编程器,读取的,不行吗???

并不是说你备份出来的bios不行          是三代以上的机子备份bios需要合成me      不然用在其它机子会亮机慢

网友:
这机器基本上就是送钱来的,一般都是这电流,其实是大短了

网友:
这板刚出土的吧!!!这种板就是哈腰捡钱

网友:
楼主威武,这个0.04待机很难查

网友:
laohuo老火啊 ,进水的主板???? 样子都发霉了

网友:
楼主,CPU的阻值变低了,就知道了电容问题?把CPU拆下来,那么阻值是大还是小?

网友:
这款机器就是电容坏的多 ,,..........

网友:
电容坏的多

网友:
你这个确实很简单哦,0.04的电流不会是公共点的吧,

网友:
这算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