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3437奇怪问题

楼主(2017-12-26):
客户是机器有进水,拆机发现主板上有少量水滴,没有伤到主动脉,擦干后,开机显示正常,开机一会掉电,掉电后待机0。001,测3V5V没有,测高端管上无19v,跑电路发现,充电电路给电池供电,同时也给主板供电,跟以往的保护隔离绝然不同。拔掉适配器充插,待机0.020,又可以开机,不一会又掉,掉了待机0.000到0。001之间跳变,充电电路无输出,充电芯片BQ717,测20脚19.4V,6脚2.3v,16脚5.90V,4脚19V。5脚3.23V。判断充电芯片坏,从料板上拆了一个过来还是一样,再拆一个,还是一样,没有办法了,把19V短接过来,开机0.018跳到0.035又还回到0.018,,没招了,,,求,,,

网友:
没办法了。。会是桥的问题吗没办法了

网友A:
应该不是什么大的问题,还是先排除充电部分问题

网友:
没见过这问题,。你可以弄个好板子,量量查查看是哪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什么大的问题,还是先排除充电部分问题

充电芯片,高低管,二极管,激放电容都换了

网友:
充电芯片8.9脚受控于IO,io受控于CPU

网友:
BQ24717out,,,跟比较器,,跟H_PROCHOT# 之间的关系,H_PROCHOT# 最终去了CPU供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什么大的问题,还是先排除充电部分问题

现在过很久会掉,,以前是一会,现在有时候一两天都不会,有时候几个小时,这样拿不到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什么大的问题,还是先排除充电部分问题

掉电后无待机,充电电路无输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充电芯片,高低管,二极管,激放电容都换了

把acoff断开,应该就不会掉了  ,就是不会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acoff断开,应该就不会掉了  ,就是不会充电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acoff断开,应该就不会掉了  ,就是不会充电

伟创代工,没这个信号,你说的是仁宝的

网友C:
我手上也遇到一台DELL的,也是这样的设计,我这个是瞬间保护,开始还以为充电芯片不产生公共点电压,后面发现拆掉BIOS待机3V 5V都有了,只要装上BIOS插电就自动触发保护,也没查到哪里短路,没解决

网友D:
说了这么多 意思就是隔离电路没通?    那就等下次故障出现  再仔细找下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了这么多 意思就是隔离电路没通?    那就等下次故障出现  再仔细找下原因

保护隔离通了,就是充电不出。充电一分为二,掉电后就是充电未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了这么多 意思就是隔离电路没通?    那就等下次故障出现  再仔细找下原因

.保护隔离通了,是充电电路没有输出,这机器不同以往的机器,充电电路为电池供电,同时也给3/5V供电,以往的机器有DC电源模式,有BT电源模式,这机器只有电池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手上也遇到一台DELL的,也是这样的设计,我这个是瞬间保护,开始还以为充电芯片不产生公共点电压,后面发 ...

你这个机器比较好修,不是疑难杂症,你看下供电都出来了吗、都稳定吗?供电出来了查信号,看看内存过了没有

网友:
最烦就是不定时出现的故障,干脆就桥坏了还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