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MSUNG)]
HG55AB690QJ三星显示开机一阵后自动一亮一灭的.

楼主(2017-12-26):
   如题说的这样的现象是不是那个按键坏了? 大家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故障的.

网友:
怀疑按键坏可以那组线测试就知了

网友(2018-02-28):
没看明白什么问题,按键坏了不是很容易查的吗?

网友:
检查一下恒流板工作电压和升压的电压是否正常,再查查led灯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