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版号R33不加点电源指示灯亮 没3v 5v

楼主(2017-12-26):
HP G4版号R33不加点电源指示灯亮 没3v 5v io条件复位没有按开机键有跳变 S5_on没有 是kb3940q的问题吗
电源

网友:
3v/5v触发才有的,io条件都正常按开关还不发出s5_on有可能ec坏了

网友:
有无修复?我这里有一台是EC坏了吗!!

网友:
S5都发布出来肯定EC坏了

网友:
这个有程序的

网友:
这种是带程序的ec,如果 不能刷就买个剪板的ec换上。

网友:
先搞EC试试 这个EC应该是带程序的

网友:
io 复位没有,肯定是不 开机的。。。

网友:
先修I/O的复位呀,一般外面一个电阻上拉,先修这里而且比较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