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点位图 此机已修复

楼主(2017-12-26):
图中 0欧姆电阻不知道连哪里。。此机已修复。  公共点的保险坏 , 还有音响2个电容短路,U1芯片坏。 CPU坏。ISL95831坏

网友:
95831的23脚是VIN,通过0欧电阻接B+

网友:
这可以扫线啊,用一根线插在万用表上看着扫就可以了

网友:
就连旁边呀,。。。。。。。。。。。。。。。。。。。。。。。。。。。。。。

网友:
95831的23脚是VIN,通过0欧电阻接主公点

网友:
这个机器图纸很多,点位少啊 但是一般都不用点位

网友:
  直接换主板

网友:
这不需要点位图吧

网友:
是个0欧的电阻

网友:
图低上应该有标的。仔细点应该能找到的。

网友A:
联想G470 LA-6751P R1.0 点位........

310.62 K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从图上看是连到23脚,找个图纸看下看看

网友:
公共点的保险坏了 , 还有2个电容短路,U1芯片坏。 CPU坏 . 进水机真是没搞头。现在没有CPU 供电,就等客户CPU拿 过来试试看  。点位图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G470 LA-6751P R1.0 点位........

点位图太好了。。。。。。。。。

网友:
额,图纸我就有,你要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