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舟Z6-SL7D1版号:6-77-N150RD00-D02A开机能显示风扇狂转连续报警然后掉电

楼主(2017-12-26):
生意淡成一匹马,快到下午时候。同行拿着一个笔记本,说开机过一会掉电,接过一看竟然是神州狗而且颜色是(骚气红),说好价格后开始干,开机过战神LOGO就连续报警风扇也狂转,拆掉所有外设发现然并卵,主板也没进水,心想不会是BIOS的事吧,赶紧上论坛找BIOS发现竟然有一个可以啊大兄弟给你双击666!刷上之后竟然然并卵,尼玛!!!先放一边出去溜了一圈冷静了一下心想不会是缺电压把,老老实实的量供电,发现没显卡供电,打阻值发现短路LP9 和LP10 是独立显卡供电,这个供电从电感后就一路直到显卡里面去,希望不是显卡坏,一看PQ35和PQ34是双MOS,合在一起的,这个管比其它MOS管厚多了,这种垃圾管子最爱坏,拆开PQ34,竟然一发入魂对地测试,不短路了,美滋滋啊!赶紧装机测试烤鸡稳如狗!

网友:
师傅,厉害,顶,学习了。666,,

网友:
师傅,厉害,顶,学习了。双击666

网友:
老司机 厉害,666

网友:
我的一样的板子    30分钟准时掉电   刷好多BIOS 了 一样问题    求温控芯片位置  拆了试下

网友:
谁有这图纸贡献一下?????????

网友:
我的一样的板子    30分钟准时掉电   刷好多BIOS 了 一样问题

网友:
可以说是通病了

网友:
这机器刷BIOS 应该就可以解决吧

网友:
谁知道温控芯片是哪个?机器30分钟准时断电   不是BIOS   估计是温控出问题了   还有风扇也是不转的  没5V  一直接USB供电风扇常转的

网友:
看来又是通病,前几天我修了一台换PQ35好了

网友A:
拆掉PQ34显卡供电不是少一路啦?还能出供电吗?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非常感謝你

网友:
在战神机器上修过这样的故障,算是战神机器的通病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掉PQ34显卡供电不是少一路啦?还能出供电吗?

你修东西坏的你不换?666啊!!1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修东西坏的你不换?666啊!!1

大哥,你描述没写到“更换”这个步骤嘛,

网友(2021-09-11):
不错,学习了,我这也有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