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HT1VDD_EN电压 (一个三极管C极)时, 主板竟然自动关 ...
测量HT1VDD_EN电压 (一个三极管C极)时, 主板竟然自动关机 GA-M52LE-S3

楼主(2017-12-26):
测量HT1VDD_EN电压 (一个
三极管
C极)时, 主板竟然自动关机 GA-M52LE-S3
主板

网友:
好奇怪,不好理解啊 。。。。。。。。。。。。。。

网友:
HT1VDD_EN.字面理解应该是温控起作用了。你把他触发了

网友:
有时候万用表对地也有一些阻值把信号拉低了

网友:
这个不是温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