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一般的手机锂离子电池电压都是 3.7 伏,为什么 iPhone 5 是 3.8 伏特?

楼主(2017-12-26):
一般的手机锂离子电池电压都是 3.7 伏,为什么 iPhone 5 是 3.8 伏特?

网友:
虽然iPhone5依旧使用钴酸锂系列电池,但是对材料进行了改良。
常见的锂电池正极材料改性会用到掺杂和包覆,尽管0.1V在普通人眼里可能很不起眼,但是在稳定使用上面已经有很高的要求了。之前iPhone5的正极供应商是天津巴莫在新闻采访中称采用了溶胶-凝胶工艺保证正极材料生产的一致性。此外电解液也有一些改变以适应电压提升。

网友:
一般来说,3.6~3.7V都是钴酸锂电池(不管是锂离子的也好还是聚合物的也好)的标称电压。

钴酸锂电池的电压一般来说是介于3.6~4.2V之间
4.2V的时候是充满的,3.6/3.7V的时候,基本上算是电池里的电用完了。
电压超过这个3.6~4.2的范围,一般会导致永久性的损坏。

因为有很多公司在制造这种基于钴酸锂的锂电池,因此会有不同的改进,调整(比如充填物,容器的微结构,阳极材料什么的,具体不清楚)。

所以iphone5就使用了一种有变化的钴酸锂电池,它能承受更高的电压(能量密度也可能因此提高)。Nexus 4可能也在用同一种电池。

------------------
还有一种锂电池用的是磷酸铁锂,这种电池可能多用于混合动力汽车这种需要极高充电循环的场合,它的电压范围介于3.2~3.8V之间,和钴酸锂电池不一样。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材料体系决定了放电平台电压,不同的材料体系具有不同的平台电压,目前最常用的已经由3.7V转化为3.8V,更好的3.85V也非常普遍了。你今年买的小米等手机都是标称3.85V

网友:
首先有几个常识:
1.锂离子电池是一种化学电源,因此他表现出的电性能反映出的是它本身化学体系的特性。
2.手机类3C锂离子电池一般采用的体系为LCO:石墨体系。
3.钴酸锂由于材料特性,一般情况下和石墨负极的标称电压为3.7V。
Iphone5 使用的为改性的钴酸锂材料,常规的钴酸锂充电上限电压一般为4.2V,改性后的LCO可以充电到4.3V或者4.35V,这就是传说中的“高电压体系“。
电池的标称电压,如3.7V,这只是一个大概值,一般是把电池按照制造商规定的标准方法进行完全放电后,测试出电池的放电能量Wh和放电容量Ah,得出标称电压V。
Ip5的电池使用高电压体系,因此充入和放出的容量比4.2V多,按照这个方法计算出来的电池标称电压就是3.8V。
凑合看吧,算是科普。

网友:
平台电压在很大程度也取决于你的放电倍率,像4.2V的平台是3.7V,4.35V的平台是3.8V是基于0.2C放电而言,如果0.5C放电,可能4.35V的平台电压只有3.75V

网友:
简单来说就是用的材料不用样。
3.8V的充电限制电压4.35V,3.7V的是4.2V。

有个误区在哪呢?
普通人看电池都是看mAh。

其实正确的是看Wh。

比如说2000mAh的电池换成Wh:
2000*4.35=8.7Wh。
2000*4.2=8.4Wh。

看到没有,容量增大了0.3Wh。折算到4.2V电压:
0.3/4.2=0.07142857(Ah)=71.4mAh。

相当于2071.4mAh的3.7V电池。

网友:
3.7V 是标称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