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脑怎么进入BIOS设置

楼主(2017-12-26):
这个电脑的BIOS设置被我设置后键盘,鼠标都没反应了,现在按也进不了BIOS,进系统也是键盘鼠标都没反应,各位大神有办法进入BIOS界面吗?我拆了机里面没有看到CMOS电池

网友:
没有CMOS电池,应该是深圳出品的吧

网友A:
把硬盘拆下来再开机试试看能不能进BIOS吧,话说杂牌机真不好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硬盘拆下来再开机试试看能不能进BIOS吧,话说杂牌机真不好搞呢。

硬盘是闪存焊接在主板的,这个机是国外的,国内没有销售

网友:
这种笔记本恐怕是像手机刷机那样在可以装的起系统v啊

网友B:
把主板的内置电池拔了应该就恢复出厂设置了

网友:
实在不行  就把最上面的快捷键都按一遍

网友:
没有coms电池的,电池断电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主板的内置电池拔了应该就恢复出厂设置了

拔了没用,时间是停止走动并没有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