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乐视x620进水无开机电流维修一例

楼主(2017-12-26):
     一台乐视X620轻微进水,在其他店清洗后不开机,拿来我店维修。插充电器无任何反应,拆机加电试主板,不漏电,短接开机键无触发电流。

测量开机键上的电压为2.8V.由于手上没有图纸,只好先测量电源MT6351V的B+供电,

发现电源周围的电容上没有一组有电压,各电容的阻值也正常,因此判断B+供电出现问题。

修复后测量的电压。

   测量电池接口周围的电压正常,BQ25892和BQ25890的外围,有一颗电容上只有0.25V电压,用电阻档测量,发现已经短路,拆除后恢复3.99V的电压,再测量开机键上的电压恢复到3.90V,短接开机已正常,维修完毕。

  第一次发帖,谢谢加分鼓励。

网友:
不错,图文并茂,新手都能明白一二,学习了,谢了

网友A:
楼主是换了电源MT6351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换了电源MT6351V吗?

没有更换电源,是图中电容短路,拆除就OK了。

网友:
真厉害,思路果然很重要。。

网友:
新手没有下载分,   来混 个金币

网友:
学习了··希望多发些这样棒棒的帖子

网友:
可以,国产很多没图纸,不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