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01U 换主板 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7-12-26):
X501U 不知道有没有高手遇到过 求解决  X501U 换主板 键盘错位按F1 会出现字母 很多键都是错位 Delete 变成了上键  换了两块主板一样的状况 键盘换了三四个 也是一样的状况 他原来的键盘 进过水  换代用 换原装的  都是一样的   外接键盘 正常   求解决

网友A:
检查一下键盘排线 键盘排线没有插好也会这样

网友B:
确定键盘主板都是好的话,去掉屏线外接显示器试试; 三星换新屏有的键盘乱码,需要刷屏码片。 别的品牌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键盘主板都是好的话,去掉屏线外接显示器试试; 三星换新屏有的键盘乱码,需要刷屏码片。 别的品牌没遇 ...

以前我也遇到过 三星 换屏 键盘 乱码  问题 就是 他原来的屏 好像被换过的   这个屏显示时间长 就灰屏  我换了一个 屏 还是一样  键盘 换了三四个 都是一样 主板 换了两个 一样    他原来的主板 修不起来了  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键盘排线 键盘排线没有插好也会这样

这个 肯定插好了  确定

网友C:
这个 肯定插好了  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 肯定插好了  确定

我说键盘  插好了   也没发现 键盘 接口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