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苹果A1465开机白屏

楼主(2017-12-26):
苹果a1465开机白屏,按comman+r网络恢复后点击重新安装系统,找不到硬盘。请问这个是没有认到硬盘吗。苹果的硬盘不是SATA接口。属于什么接口。这种情况一般是硬盘坏了还是主板坏了啊
苹果

网友:
硬盘坏的居多,能找一个硬盘试一试最好,或者看看硬盘接口哪里有没有发霉断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