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dle3为什么连不上wifi?

楼主(2017-12-26):
用原版系统连不上。 用多看可以。 wifi本身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升级到了3.4固件。也reset过几次了。

网友:
如果说多看可以连接上的话,那说明硬件应该没出问题
首先wifi不设置密码,连一下试试
如果不行,重启k3
如果还不行,直接把原生系统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还有个可能是没升级固件,早期系统不支持一些wifi加密模式,可以尝试升级固件到最新版本再看看。

网友:
信道问题?把AP设置成1到11之间的某个信道试试。

网友:
配置问题,WIFI是世界上网的共同语言,不会有问题。

网友:
我用的这个方法,完美解决

网友:
我也多次遇到此问题。原因是k3连上WIFI后,还要再尝试一个境外网站的访问,才显示连接成功。
前几年移动的网络封了这个境外网站,所以用电信的wifi才能连上。好像去年开始移动的网络也通了。
然而本月我用移动的WIFI又不行了,真麻烦。